17寸山寨显示器通电后无显示?

楼主(2008-12-13):
接了一台17寸杂牌显示器,现象是通电后电源灯刚开始是绿色,一会便是红色,二次输出正常,可高压包不工作.各位指点下.拜托
显示器

网友:
行管是否工作。还是高压包工作了只是没有高压。

网友:
行管没有高压,高压包也没有高压,师兄们.拜托啦.

网友:
开始是绿色,一会便是红色
没有同步信号到CPU,机器进入节能状态。
[
]

网友:
插上信号线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