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主板特殊现象,已解决和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2008-12-13):
前几天修的ms-6566,当时是没有待机3VSB电压。。换了一个MS-5芯片已修复。
今天客户又拿回来说开不了机。。经测量后也是没有3VSB电压。。又换了一个MS-5芯片。

故障出现了:当时换上去没有3VSB压。(没拔电源)。刚好同事叫我去帮他做点事。回来一看居然主板自己触发在台面上。我当时也傻了.(难道见鬼?)我马上测量CPU电压正常,把CPU装上再开机。发现测试卡没有跑数。。我用表笔接触复位排针,,测试卡跑数了。。。关机再开也要重复如此动作。才能正现显示。。。本想再换一个MS-5芯片试下,,可是手上没有。

大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故障?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能开机,要复位一下才能读CPU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自己顶下。。。在线等。。。

网友:
你用的是他原板子上的CPU吗?
可能你的CPU低或高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你不妨在复位的两个脚中间加一个贴片电容,要大一点的。
加电容有的板子好使,有的班子不好使。
你不妨试试吧

网友:
3VSB总坏。 你为什么不换换它的351场管呢 。。就用702替换吧。

网友:
谢谢月饼版主。。把那两个MOS管换了,就可以正常触发了。。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