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P4GL 533不通电 通病?

楼主(2008-12-13):
三片七彩虹P4GL板子,供电部分都暴了4个2200 16V的电容。换掉依然不通电,就是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12V辅助供电没有对地短路。COMS跳线没有跳错,跳线上有3V。吹下所有的供电管测量,管子没坏,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通电,换了IO还是一样。没思路了。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还是忍不住要问下:板子上所有主要供电端都无短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短路,每次触发风扇都是转一下就停了  和平常的不通电有点不一样  可以连续点  点一就转一下而儿   我们平常的不通电触发一下转一下就停了   这个可以连续的 很怪

网友:
开机的条件满足了没有呀?
晶振起振了吗?
I/O正常吗
有没有待机5V/3V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满足了   对了 还有一个怪现象  就是不上CPU 可以通电  上了CPU就有了上述不通电的情况    不插12供电 可以通电  但12V就是没有短路 郁闷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确定那个CPU是好的

网友:
12V没对地 换过电源吗 CPU供电部分没出问题?

网友:
不上CPU可以通电   上了CPU就不通电了  也不知道哪短了    换过电源了

网友:
LZ 你可以把12的 滤波电容换掉  没有爆的也换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如果你确定其他地方没有短路 就 99%是12V 的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明天换换看   希望可以

网友:
j见识了
重来没遇到过

网友:
以前一块AMD的板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了
期待答案

网友:
内存。。。查查,有的板子抓不到内存会重启再抓

网友:
南桥虚焊,你压一下看看,我遇到过

网友:
这样应该不是短路,是因为没有CPU供电,所以主板自动断电了,你按CPU无供电去维修吧!提醒一下:检查cmos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好多回,找不到原因,就是无CPU供电

网友: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电源性保护,原因就有很多可能咯!但起码比讯号问题好修,漫漫查

网友:
不上cpu通电     上cpu就不通电  应该是北桥坏了呀    不上cpu是没有主供电的

网友:
BIOS有没有放电!CPU超频会这样的!
风扇转下就停!看起来像短路 !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样一块板子,I/O,12V场馆和IC都换了,还是和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啊,楼主上来汇报下成果啊

网友:
北桥坏了。。。。。这种主办还修什么啊,坏了直接换,我修主板修15分钟搞不定的就直接让客户换了

网友:
我曾经好象也遇到过的,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楼主 怎么没有回报一下结果呢!!

网友:
有没有假负载呀,上负载看下会不会断电。。如果不断,看来负载电压正常不。。。还有就是IO也会导致,,再还有就是拆下BIOS, 不装,开机看断不。。。另外还要量其它供电电压正常不

网友:
CPU座子是有针脚的还是BGA的呢?

网友:
换换CPU在说吧

网友:
不要只换爆了的电容,都换了看看,应该可以

网友:
12v短路
换换北桥吧
是不是已经穿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V 短路-->换北桥??? 什么逻辑!不要误导别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