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的改线问题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08-12-13):
修过一台三星940BW,更换了通用驱动板,但它的原装按键板只有四条线,没办法只好只装了一条开关线,但是有时候需要调亮度,客户拿过来只好给它接上通用的那种按键板调节。谁知道这种按键板的的原理和改线方法???

网友A:
這是每個按鍵透過不同電阻以在同一條線輸出不同電壓讓mcu判斷的類型
通用板每個按鍵都有一條專用線路 讓mcu掃描是否由高電平變化成低電平
以達到準確控制的目的
改用通用驅動板先把原始按鍵板那些電阻移除
共用的接地點要接對
然後由每一個鍵飛一條線到通用板按鍵正確定義的接點就可以了

网友B:
谢楼上的,以后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每個按鍵透過不同電阻以在同一條線輸出不同電壓讓mcu判斷的類型
通用板每個按鍵都有一條專用線路 讓mcu掃描是否由高電平變化成低電平
以達到準確控制的目的
改用通用驅動板先把原始按鍵板那些電阻移除
共用的 ...

正解,以前我也发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按照这个办法解决的

网友:
顶,以后遇见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研究研究了

网友:
要把开关上的电阻去掉,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2009-01-29):
以前我也发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按照这个办法解决的

网友(2010-01-21):
学习了,以后改板又可以对按键板动手了

网友(2010-03-30):
楼上说的很对,但是触摸式的按键怎么改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这点儿我来补充,按键一般分为编码式按键和对地式按键
所谓编码就是通过两根线或三根线与驱动板相连,按键与连线中间接有不同的电阻, CPU或MCU通过扫描不同的输入电压来判断输入的内容,这种机子的缺点就是按键老化接触不良后经常出现按键乱跑,按这个键,显示那个键的功能。
所谓对地式:就是所有按键一端均与地相连,然后另一脚直接通过连线电阻电感等零件与MCU或CPU相连,当按下按键时,即输入线对地短路,为一个低电平,MCU检测到低电平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
這是每個按鍵透過不同電阻以在同一條線輸出不同電壓讓mcu判斷的類型
通用板每個按鍵都有一條專用線路 讓mcu掃描是否由高電平變化成低電平
以達到準確控制的目的
改用通用驅動板先把原始按鍵板那些電阻移除
共用的 ...
引用 网友A:

相当的精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但是触摸式的按键怎么改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能就没得改了吧

网友:
可以改的触摸的也可以改,通用板有触摸程序的。

网友:
10楼说的很好,我才弄明白这两种的概念啊

网友:
943系列大部分都是属于触摸型的,按照楼上的改是不行的,他是通过一个专用IC芯片进行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淘宝上有三星的触摸按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