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845GV跑26档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13):
我有一张不知名的845GV换了一个串口控制芯片,后跑26档住了是怎么回来?
芯片

网友:
建议换个IO
我有过成功的经历

网友:
为什么不把换上去的那只COM芯片重换过或者是取下来???

网友:
显卡过不了,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