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10

楼主(2008-12-13):
一块精英主板N1996跑10,点不亮,键盘3个灯不停的闪

网友:
N1996不是主板型号.也不是精英主板,应该是V星主板.

网友:
N次看到有人说1996的板了

有个小建议

拆了键盘口那个小东西

还不可以的话换IO
90%的好

网友:
看错了,是V星主板,键盘口那个小东西是什么

网友:
我发现现在提问题和前段不一样了,忘记夜雨怎么说的版规了,什么测试数据都不提供,叫大家怎么帮助,不要太依赖检测卡的代码。我想搞维修的除了飞翔他们一般都用的8块钱的垃圾卡,有什么用呢,然后有些问题可以凭经验搞定。最好是按照维修流程,按不开机检测一遍在说。

网友:
同意二楼的想法,把贴片电容给卸了

网友(2015-03-15):
6个脚的小东西!量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