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槽故障

楼主(2008-12-13):
我的主板是蓝宝石rx480,939的,有4根内存插槽,平时我4个插槽都插上了内存,正常使用了2年多。昨天突然发现2,4两根内存插槽不能使用 了,插上内存点不亮,主板报警,测试卡显示C1错误,但是1,3两根又完全正常。已经使用多根好内存逐个试了2,4两个插槽,都是黑屏报警,1,3正常。很奇怪的故障啊。哪位大侠高人知道故障点,请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把槽子清理下,有时可能灰多了

网友:
不是灰的问题,我反复用无水酒精清理过插槽,也用针一根一根地挑过内存里的弹片,已经排除接触不良和有灰的原因了。到底是怎么会事啊?真是晕倒。

网友:
换CPU试试,或者将内存在BIOS里降频使用

网友A:
看下2.4内存供电正常不,如不正常,就是供电线路坏。如正常就查排阻

网友:
早试过了,换个主板就好了,cpu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原主板的bios也清空了,而且2,4两插槽是单独插内存的,任何内存都点不亮。看来还是板子出了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2.4内存供电正常不,如不正常,就是供电线路坏。如正常就查排阻

我试下,谢谢大侠回答.

网友:
清理内存插槽是用无水酒精吗?最好用什么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