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跑usb线的问题

楼主(2008-12-14):
 请问各位老师,有资料说usb两个数据线(data+,data-)都是通向南桥的,而我在跑某主板usb两个数据线(data+,data-)的时候都是通向io的并非通向南桥请问这对吗?如果对,打这两个数据线(data+,data-)的阻值能看出南桥的好坏吗?谢谢了.

网友:
线到IO那里应该有孔吧,过孔到了另一面还有线的

网友:
USB是直接进南桥的!测量(data+,data-)的对地阻值是可以判断南桥的好坏的! 记着要红笔对地,拿黑笔测量(data+,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