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烧了,大家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14):
新到手的V星845二手主板上电就烧了,是否

1.有金属碎屑引起短路?
2.本来就是块坏板,因为板子后面有裂纹(为什么来前没烧?)?
3.运输途中磕碰损坏,但是外观上除了反面有裂纹没其它异常?

盼高手现身解答

网友:
烧了什ム?烧了条毛吗?

十万个V什么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楼上没事不要来捣乱!!!

网友:
内存供电管挂了
技嘉这个主板的通病
另外烧成这个样子90%是因为短路 通常反插内存就会这样

网友:
说得不清楚,什么本来就是板坏板,如果是板坏板烧成这样也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技嘉的这种板都坏这,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技嘉的烧二极管跟内存供电管的太多了 。

网友:
内存反方向差吗??

网友:
能说得再详细些吗?是什么地方短路,哪两个引脚短路的?
我当时没插内存,这也会烧板吗?

网友:
是技嘉的通病吗?我的是865,不知道会不会挂

网友:
即使不插反也有可能会烧。但一般不会像楼主这样烧得很厉害。

网友:
可以修,换掉二极管和供电管 一般情况下都OK

网友:
很明显是技嘉的板

烧那东西也是正常的

网友:
我有2块技嘉的1块865烧了2只场管换上还是没反应,是否pow芯片坏了?1快845的bios报错,怎么刷进去?(它已经无法到达软驱了)?

网友:
想拿到场里修,不知道值不值?

网友A:
明明是块技嘉的板子,楼主为何说是V星..

网友B:
换后是否还烧
是不是槽子内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后是否还烧
是不是槽子内短路

还没换,不知道原因,换了还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块技嘉的板子,楼主为何说是V星..

这位仁兄,我已经在短消息里回答你了,该板的IO芯片是
IT8712F-A

网友:
应该是短路引起的,;要换同样型号的管子比较困难的

网友C:
今天我 修了 块盈通845E  也是客户内存插反··把管子烧了·惊奇的是插槽居然没烧·内存也是好的··太 佩服他了,
我 把内存供电管换了·就OK了···明天去装系统试下··估计没什么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 修了 块盈通845E  也是客户内存插反··把管子烧了·惊奇的是插槽居然没烧·内存也是好的··太 佩服他了,
我 把内存供电管换了·就OK了···明天去装系统试下··估计没什么问题咯
啊,是行家啊,请问我这块板还有修的必要吗?
还有我当时没插内存,这也会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