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IC2539是什么芯片,有什么可以带换吗~~

楼主(2008-12-14):
请教大家IC2539是什么芯片,有什么可以带换吗~~
芯片

网友:
请教大家,有知道的吗,很急用~

网友:
我估计这是板子上的号吧,好像没有这样的型号的东西,是芯片上写着的吗?

网友:
是的,八脚的芯片,945主板上的,在BIOS芯片附近~

网友:
在顶起来,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看错了吧,没有这型号的吧,是不是有好多行的,有些型号不是在第一行的,有些在中间行,有些也会在最后一行的,你把上面有的字母或型号都在网上搜搜就知道是不是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