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读出保存笔记本BIOS资料的软件

楼主(2008-12-14):
求一个能读出保存笔记本BIOS资料的软件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的有软件可以读写BIOS
WinFlash 是一个用于在 Windows 下面刷新 BIOS 的软件,可以适用于多数 Award 和 Phonix 的BIOS。新版支持 Win2k/XP 系统,并可以支持刷新 bios 的 PnP 区域
还有个就是支持AMI BIOS的WINSFI软件
笔记本的要用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 台式机的我会弄 就是笔记本的有点麻烦 难道还要把好机器上的BIOS焊下来读吗?

网友: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软件都是对应BIOS的公司!
如果是AWD就应WinFlash 如果是AMI就用WINAMI...
本本多数是AMI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笔记本的不行呢 能不能帮我找个软件刷BIOS 类型        Phoenix

网友:
已经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