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一台阳关家园17纯平显示器,开机出现字符不对称现象,显示器左边的字压缩,只有正常的一半;右边的字拉伸,是正常的俩倍。这个问题很少碰到,请教高手,会是哪部分问题?
显示器

网友:
已经更换过TIP122 IRF630 和几个400V的电容,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是不是设置的分辨率不对吧?
你设置下试试

网友:
光栅正常吗?检查场扫电路试试。

网友:
枕校电路看看 可能是的 还有数据刷刷看看

网友:
S校正电路中开关管IRF630有短路的.造成左右光栅压缩

网友:
枕校 电路的问题 ..

网友:
校正电路问题.更改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来确定究竟是那组校正支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