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SL701T 故障 續集

楼主(2008-12-14):
經過換屏線,換高壓板,換通用板後狀況依舊,只能判斷為屏板的問題
1.芯片 AU30707 問題
2.屏板 FAIRCHILD D32BN 1117S穩壓IC 3.3V正常
3.DC-DC昇壓電路 不知正確數據,只在板上找到 有32V  12V  -7.6V的點 無法判斷
   哪位能夠指點一二
4.以上無能力解決只能試試調整屏板上的亮度調整,加上菜單的亮度,對比調到最小
   原屏上紅色塊部分已消失,產生菜單顏色正常其他部分有如在霧中看花如下圖
各位有能力請指點 謝謝
[local]1[/local]

网友:
補上最原始圖

网友(2009-05-22):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用橡皮擦擦

网友:
这种故障是屏线的问题,可以肯定是,应该是双8或双6的屏线,某一根不良。

网友:
台湾的朋友 也来基地啦...  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