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内存故障

楼主(2008-12-14):
845内存故障  ,就是上拉电阻供电问题,不上内存就1.45v,(基本正常)上内存就剩下0.5v,内存是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谢谢!上拉供电ic 9173 如下图:

网友:
换个八脚试试看看

网友:
       3.3V电压正常吗?
   就那几个东西应该好修的...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换个八脚电源模块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