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N55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14):
装机时正常开机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后就不行了。就是一开机不能启动,检测不到硬件,要反复重启几次才行,BIOS刷过,电池换过,也清零过,就是不行,麻烦高手指点下,还有那的问题造成,谢谢哦

网友:
不知道开关你换过没有。

网友:
不能启动是什么意思呢?是点不亮,是进不到系统?懂不起,请别提这么白痴的问题,不要让大家来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