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1769osd求助

楼主(2008-12-14):
大家好啊 我今天刚接了hpc 1769osd的显示其 开机后马上保护主电源无输出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求助

网友:
那就是电源的问题啦.搞好电源部分的就可以哦

网友:
这台显示器人家修过 电源厚膜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这款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多由高压包引起的.

网友:
既然是保护就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负载短路。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我把电源次级都断开了 还是不输出啊

网友:
看一下3842的第三脚电压是否正常,焊开3842三脚,能输出不?能,查3脚相关,不能,换3842

网友:
忘了,在断开负载的情况下,确定是电源的情况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