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成845GLAB不亮

楼主(2008-12-14):
原始故障是南桥3.3供电短路,更换南桥后能触发用灯座测试全亮。BIOS刷写过不跑码。用户自己更换过北桥供电电容。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换南桥以后,你上假负载测量没有,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三个条件具备没有。就是北桥有问题你也可以 通过测量北桥周围和背面电容几及AD线阻值来判断出来呀,桥都可以换,这些测量你应该会呀。

网友:
时钟、复位、供电没有问题,也不是北桥虚焊。我感觉是不是电源损坏造成北桥损坏不跑码

网友:
换一个  io  试试看

网友(2010-01-03):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我正好有这个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