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bios芯片n82802ab用pmc 49fl004t代换成功

楼主(2008-12-14):
一块intel原装板,865glc,开机跑E1,放在箱子里好久了,今日在坛子里找到其bios(非常感谢),催下芯片刷写,报告校验错误,无赖,找来一块pmc  pm49fl004t刷写试试,刷写一路成功,装上主板,久违的intel 出来了,一切正常,以后刷intel板子,各位同仁不妨用别的芯片试试。
在这里,感谢超级版主:木风(小李)提供的bios文件。
感谢孙老师提供的技术平台。

网友(2009-04-02):
朋友 ,你的865GLC是用的哪个I/O芯片啊,我的865GBF用的是PC87372-IBU/VLA,不知你能否提供下BIOS文件,不是从INTEL网上下的哪种,我用编程器写一下看,手里有一个与你故障一样的D865GBF板子没有修好。烦你发799691290的QQ邮箱。多谢了。

网友:
多谢LZ的BIOS代换经验,我一般好少这样子代换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我经常代换BIOS,首先得看下BIOS文件是多大的,有多大就用几M的BIOS,反正不同型号的轮着刷,总有一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