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8-12-14):
有一块技嘉865板,不能触发,
门电路
电压正常。有3.3V待命电压,如果是强制开机的话 检测卡就能正常跑码了。I/O已经换过。请问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这块板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 的。
技嘉

网友:
Intel 865有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也就是整合芯片组的吗?

网友:
865有南北桥整合在一起的吗????

网友:
可能是在开关排针附近有 个 小三极管那是管开机的你看那个坏了吗 ?跑线路

网友:
有的。技嘉的。高手请说说你的做法吧。别问一些无关的问题!

网友:
没有触发的时候 有 5V待命电压,触发的时候 测量,电压变成0V 放开就 回来5V的待命电压了。这应该是那里的贴片三级管 坏了 还是 桥 坏呢?

网友:
桥虚了吧?????????????

网友:
南北桥会不会发烫?5V电压会跳变成0V再到5V是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是SIS的板子吧,没看到过Intel的单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