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2400笔计本电池,充电一直为0)

楼主(2008-12-14):
求助(宏基2400笔计本电池,充电一直为0%)
冲电时电池指示灯也亮,就是冲10个小时以上显示电量一直为0%.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有什么相关软件可修复?
先说明,电池不是老化,才用半年(且半年中有时用,有时不用),是突然充不上电的.先谢各位了!

网友:
要不是电池问题,那就是是冲电线路的事了,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思路应该是先换电池试试,半年的电池也可能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