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独立显卡无显

楼主(2008-12-14):
测试一RS690主板,故障描述就是接集成显卡有显,接独立显卡无显。但诊断卡能跑过,不会跑2A等不抓显卡的故障。发生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插上独立显卡之后,用显示器连集成的显卡,竟然有显。好像PCIE上插的显卡压根没有检测到。

另外有一些开机无显的显卡,有时也会有这种现象。插主板上,用显示哭连集成的显卡有显。搞不懂。我还没有认真地看那个主板。先上论坛上查询一下。大家给个建议!怎么的分析方法!!

网友:
BIOS设置 PCI-E

网友:
查PCI-E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二楼的方法没有道理!!

BIOS里的设置不会影响PCIE无显!!另外我也更换了一个BIOS。不行!!!

网友:
没有检测到独显,查一下PCI_E时钟供电复位,不行测一下阻值

网友:
测量结果

阻值量过正常,是不是有种可能就是北桥不良。但用万用表测试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