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含义

楼主(2008-12-14):
请问电路图中的供电:5VRUN      5VALM   5VSUS   等等,这些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第二个不知道

每一个是启动电压,第二个不知道,每三个是5VSB吧!!

网友:
一个是始终存在的, 一个是开机后产生的。

网友:
5vsus应该是休眠挂起

网友:
5VRUN      5VALM   5VSUS     你说的是 笔记本电压吧

我把产生 前后说下  先是  5VLAM  然后 是5VSUS 待机电压  然后是 5VRUN  持续供电

网友:
也学习一下,应该是英文的缩写吧,除了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