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电源无法切换 急救

楼主(2008-12-14):
一台宏基本本,刚开始可以用电源开机 ,但是,不到几分中就无法使用了,就自动切换到用电池拉。
  适配器  是新的  原装的。。一定没问题。
  希望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给点迷津。。在此谢过。。

网友:
这可能是主板上的冲电电路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电池转换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找到公共点,然后顺着电路往电源插座部分跑电路。
当然,最好有图,然后看看转换电路的原理。
要不直接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了的支持
换个充电IC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