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制BGA返修台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8-12-14):
前两天看了大同江的一篇关于自制BGA返修台的贴子,很受启发,自己也准备自制一台.
原贴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4844-1-5.html
但同时也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同江和各位老鸟能解答:
          1。上加热大同江使用的是8205,如果要做各种显卡,还有市面上绝大多数台机主板的南北桥BGA,8205的功率够用吗?我在一些贴子里看到有些朋友说8205做南桥可以,但做北桥功率小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另外两种口径的风嘴够不够用了?
          2。上加热的温度控制大同江使用的是可控硅过零触发方式,只发了张图片,没电路图,希望能提供电路图,不知道用此方式控制8205的温度是怎样的,是通过开关8205的频率还是通过对8205的电机调速实现的????
          3。在此贴中,大同江只使用了一只K型铠甲热电偶来用来探测红外陶瓷砖的温度,也就是下部预热台温度,那么上部加热温度也就是8205的温度用什么探测呢?是不是楼主大意了,应该用两只热电偶?

[广告]  BGA返修台 迅维网 ,鑫迅维电子出品,6000元全国包邮(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除外)

网友:
1.上加热他使用的是8205的风枪筒没有用控制部分,有朋友是直接用8205串接温度控制器来精确控制温度,如果只用风枪头那还要增加控制电路板,比如说风速控制、开关等。8205做南桥北桥都可以,功率够了,我们一般在下面用电炉预热,主板温度达到160度(指主板桥下面的背板温度不是指下加热的设置温度。)8205设置温度280就够了。两个口径风嘴我觉的够用,南桥不说北桥比较大和CPU座比小不了多少。
2。加热控制最好使用有曲线调温的控制器一般连接方式淘宝卖温控的有图纸,自己自己去看。
3。(大同江使用了使用了一只K型铠甲热电偶来用来探测红外陶瓷砖的温度,那么上部加热温度也就是8205的温度用什么探测呢?是不是楼主大意了,应该用两只热电偶?)
实际是应该有两个K型热电偶来显示上下加热温度,而且是直接接触主板芯片附近就是加热区。需要说明是不要用带铠甲的热电偶。那样温度会准确,直接用万用表都可以。

网友:
应该用两只热电偶?)   <<<< 呵呵... 8205风枪头里已经有内置的一个热电偶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今天我找到一个二手的温控器,不知适不适合,才100元,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c45e2cf14d1559530d7fc80639d881b5.jhtml,在网上找了下,具体参数如下:
1. 前面板IP66防水结构,三健式菜单操作;
2. 标准螺钉接线,无须插座;
3. 纵向尺寸比PXW表更短;
4. UL/CSA/CE认证标志;
5. 测量值大LED红色显示;
6. 控制功能多种: 简单ON/OFF控制,PID带自动调节控制,模糊及PID带自动调节控制,PID自适应调节控制;
7. 再传输功能(选件):传感器测量值可以以4-20MA型式传送到PHR型数据记录仪,PLC及个人计算机中;
8. 8段斜坡/保温程序控制功能(选件);
9. RS-485通讯功能(选件),可与FUJI POD及个人计算机通讯;10.数字输入控制功能(选件):通过一点开关量ON/OFF,可改变设定值SV,控制动作起/停,斜坡/保温控制的开始/ 复位,自动调节功能的起/停,报警锁存的复位、定时器计时开始;
11. 加冷却控制(选件):有利于节能;
12. 加热断线报警(选件);
13. 两点各种报警功能(选件):绝对值报警,区间报警,偏差报警; 14. 具有塑机专用的模糊+PID控制功能:
15. 内部定时器功能
二、型号及尺寸
PXR3 24×48×97 (高×宽×深)
PXR5 96×48×78 (高×宽×深)
PXR4 48×48×78.8 (高×宽×深)
PXR9 96×96×79.5(高×宽×深)
技术指标

控制类型: PID 控制、on/off控制、自整定、模糊控制单输出或加热/制冷双输出。
输出配置: 最多5个输出,其中最多2个控制输出,最多3个报警输出。
报警类型:过程高/低报警、偏差报警、带报警、加热器断线报警。
人机界面:3键操作,双4位 LED 显示、5个LED 指示灯。
输入:
热电偶: J、K、R、S、T、B、E、N、PL2。
RTD: 3线 PT100、每线最大阻值10W(三线要平衡)。
线性直流: 4~20mA、1~5V,量程-1999~9999,小数点位置可调。
阻抗:热电偶1MΩ、V输入时400KΩ、4~20mA输入时250Ω。
精度: 满量程的±0.5% ±1 LSD
采样频率: 每秒2次。
传感器断路检测: 传感器短路或断路时,输出方式可设为最大或最小功率输出。
输出和选件:
控制继电器: SPDT 3A 240V AC/30V DC 继电器,寿命>10000000。
SSR 输出: 驱动能力 24V DC最大负载60mA。
报警继电器: SPDT 1A 240V AC/30V DC 继电器,寿命>10000000。
控制直流输出: 4~20mA 最大负载600Ω。
程序: 4斜坡/4保温

操作环境
温度和湿度: -10~55°C (储存温度-20~60°C ), 相对湿度<90%。
电源: 100~240V 50/60Hz,功耗 10W。
前面板防护: IEC IP65/NEMA 4(背报部防护 IP20)。
认证: SO9001、CE、UL 、Ulc。

PXR3 面板尺寸24*48mm开孔尺寸(45*22)
PXR4 面板尺寸48*48mm开孔尺寸(45*45)
PXR5 面板尺寸48*96mm开孔尺寸(45*92)
PXR7 面板尺寸72*72mm开孔尺寸(69*69)
PXR9 面板尺寸96*96mm开孔尺寸(92*92)

输出看说明只有SSR输出,SSR好象就是固体继电器输出吧,但我想用SCR输出的(可控硅过零输出),不知道可不可以改下电路或增加做到?????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已经能达到BGA焊接的精度了

网友:
下加热准备用固态继电器,但上加热我还是想用可控硅过零输出,感觉这个100的二手温控器还不错,就是只有SSR输出,郁闷啊!!
呵呵,突然想起了,价格这么便宜,干脆拿来做下部温控好了,上下双曲线控制,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