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U800超级慢,一个字一个字显示

楼主(2008-12-14):
有一种ASUS P4U800主板,速度超级的慢!加电显示后,主板LOGO很快一下就出来了,接下来的自检画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显示,进BIOS用了近20分钟,进去后,也是很慢,换一行,需要几十秒种!
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电压都正常,换了N块显卡和CPU故障都一样,测CPU时钟频率也正常!

求解!

谢谢!

网友:
CPU散热 没超频吧 刷BIOS

网友:
没超频,CPU散热肯定是没问题,BIOS试过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那就查BIOS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没有问题,已经刷新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估计是时钟,换了时钟就会好了

网友:
集成显卡吗?有时候独立显卡出问题也这样,换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怪问题解决了给兄弟们支个招!

网友:
还没有,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月饼老师看到贴子给支个招或思路,谢谢!

网友:
顶一下,还没修好呢,各位高手请出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