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望修过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8-12-14):
前两天接到一台17寸飞利普170V7,,一开机全是横线,,开机两三分钟后,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图像,,开始怀疑屏线的问题,,擦过换过也是一样,,然后用2621板点过,故障还是一样,,我就判断是屏的问题,,屏的主控IC(SPFD3226B-HLD91)我也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请求修过同样故障的大哥们给点意见,,,,万分感激.....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帮小弟我呢?????

网友:
屏坏了,没的救了,把灯管拿下来做备件吧。

网友:
平电路的 数据 时钟 电路有问题了
  基本上就如楼上说的  可以宣布 报了

网友A:
我之前也试过这样的问题,也换了一些屏板上的配件,还是这样.估计也是没得修,那天没事拿块2025板在写程序,后用罗丝刀的胶柄敲那屏电路板,敲了一会发现屏有闪,我就加大少少力,发现那屏又恢复正常了.后来我就直接用手将板弯一点弧度看看(试看是否有虚焊,反正都是坏了.不行就垃倒)果然故障又出现了.后来用热风枪将该板全部的IC补焊,其它的小零件用烙铁补焊.至今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楼上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试过这样的问题,也换了一些屏板上的配件,还是这样.估计也是没得修,那天没事拿块2025板在写程序,后用罗丝刀的胶柄敲那屏电路板,敲了一会发现屏有闪,我就加大少少力,发现那屏又恢复正常了.后来我就直接用手将板 ...

谢谢你的经验,我也试试

网友(2010-03-29):
我有一屏QD17EL07,原有显示的,放了几个月就没图像了,只有一条条横线,屏IC也是SPFD3226B-HL091,晕啊

网友:
呵。。。都是高手呀。。。这种故障一般我都不接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ER  AL1916W开机出现横道,确定是屏的问题,加焊所有部件无效,用手轻轻碰一下屏板正常,松手还是有横道,没办法,现在将就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