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正常,无法麦克风录音

楼主(2008-12-14):
今天收到一块845杂牌主板,故障为无法录音,声卡芯片为ADI1885,首先考虑软件问题,重新安装驱动无效,重新安装系统也无效(声音正常,就是MAC不能用)短接跳线

56针,9,10针,仍然声音正常,但无法录音.像这种情况,是我跳线跳错了,还是主板有问题?请指教,如是主板问题,应从何处下手.

网友:
如果输出没有问题,熟入不正常,先排除跳线以及声卡IC外围问题,最后更换声卡IC。

网友:
MAC:是网卡上用的。
MIC:才是麦克风。。
请写清楚。

你这个图上的3个脚和麦克风有关,你检查下。
1:麦克风信号输入
2、地
3、麦克风电源

网友:
哦,不好意思,是打错了,余老师的意思是测这三根脚与声卡IC电路中的元器件是否有损坏吗>?声卡上MIC输入是否正常是用测电压的方法还是用其它方法测试?

网友:
我没写清楚,现在是前后都有声音,但都是不能录音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软件设置可能有问题,你点那个音量控制器,再点选项-属性-录音,点确定,看里面有不有静音或音量关完了,我在前几年遇到过好多回,后来可能是硬件厂商修改了驱动程序,现在没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

网友:
你没有搞错吧,有的主板1脚才是MIC VCC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还有就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