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了,烧了内存和供电,北桥会坏吗?

楼主(2008-12-14):
V星的KT-6V  (MS7201),主板反插内存,烧了内存,插槽和供电,全换了以后有个后遗症,DDR400内存只能上266,再上就报警了,还有被烧的那个通道只能认到256,512的报警,也不能同时插2条内存了,请大师们帮我看看,是不是北桥也坏了.开始我以为是供电管不行,换了还是一样,连插槽我都换了2次了,哎

网友:
有可能的,换个单面512试试

网友:
没有单面的,呵呵,麻烦

网友:
仔细测了一下,上拉电压是1.29V,比845的板子1.25V高了一点点,没图纸.想测一下有问题的插槽地址线电压.郁闷

网友:
一般内存插反了都会烧供电管,不能100%确定烧北桥,如果烧了那只能说不幸了

网友:
打下坏的那个内存槽的AD线  看看问题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