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转速控制电路故障

楼主(2008-12-14):
一片斯巴达克bi-300的主板,945gc芯片组的,一开机cpu风扇的转速就达到3000转,而且没有变化,不管cpu温度是5度还是50度,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你都相信?主板用得少的原因吧!

网友:
顶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有解决办法吧,是不是i/o芯片坏了啊?

网友:
主板并不是都去控制转速,很多台式机板子都这样。

网友:
我确定这块主板带这个功能,我打电话问过客服了,可以调速,不过bios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厂家客服说是内置的,确实有这个功能,
另外我安装了一个speedfan来调速也不起作用

网友:
看看3pin还是4pin控制,若是3pin看看OP输入端有没有波形,没有的话一路找到SIO看看。。。

网友:
查到IO的线路,一般是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四pin的风扇

4pin的话,外围电路基本上很少出问题,若SIO没有PWM波送出,排除BIOS控制问题,很可能SIO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