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V星主板常见故障定位(转)

楼主(2008-12-14):
MS-6566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Q12           此管上三个脚一个1.2V、一个5V还有一脚有波形,此管上电压不正常烧CPU
               Q910         此管上三个脚一个1.2(MS-7的14脚)、一个5V还有一脚有波形(MS-7的15脚),此管上电压不正常烧CPU,管子与MS-7相连脚间容易断线,多为PCB板背面。MS-6566 V5.0
              CPU座空焊
              CPU的AD信号通孔不通  扎孔
不加电     Q42       3VSB短路或此管电压不正常都会不加电,用351代
               南桥     通常和Q42一起换
键盘打不动 I/O
                 Q47

网友:
MS-6580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读内存    L12        北桥右侧电感VCCQ_SM
                 BIOS       跑AD-90
                 北桥       跑AD-90
                 DDR槽旁10欧排阻 跑AD-90,C3
                导孔不良   内存91脚阻值偏高20欧姆,南桥背面导孔不良,用针通孔后OK
                 L13        北桥左上角电感,跑90,VCCA_FSB

网友:
MS-670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28不显   Q32               AGP右侧MOS管被击穿
              BIOS              28 确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者特别的8042键盘控制器。 完成中断矢量之后的初始准备;即将调定单色方式。 CMOS电源故障/检查总和计算正在进行。

网友:
MS-6702E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通电开机断电 Q19         此板通病,北桥右侧MOS管40N03H
                      Q23,Q32  量不到
不加电            U9           无3VSB,MS-6坏
                      Q42          PCI5下方8脚IC 7313坏
                      断线         CMOS跳线上无电压,南桥背面与CMOS跳线相连线开路

网友:
MS-7025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加电         Q21                软驱槽下方8脚IC
跑25不显     U12(1087) SATA供电MOS管电压偏低 040

网友:
MS-7228
MS7228主板 K8NGM-V   NF6100+NF410(也就是市面上所说的C51)
故障为POST卡代码跑D1,一般这样的代码,我都习惯性的认为是CPU不过,或内存不过,量CPU的电压,复位,PG,时钟等一切都正常,换上好的BIOS,也是跑D1,打CPU到北桥,南桥到北桥,南桥到PCI的信号线,未发现异常,由于此板型北桥容易空焊,对北桥加热,但也没有效果。
后查看AMI的BIOS的POST代码表,发现D1的意思为“To do DMA init, Keyboard controller BAT test,start memory refresh and going to 4GB mode.”中文意思为“直接存储器初始化,键盘控制器的BAT测试,开始刷新内存并进入4GB模式”由此,将故障点定位在与内存相关的CPU座和与键盘控制器相关的IO上。由于CPU座是透针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就选择更换IO,更换后此板OK。

网友:
MS-7228
故障为全板无复位,查看全板的电压,发现没有VCC1.2这个电压,查看电压的来源,发现这个电压是由MS-6+这个IC,驱动两个MOS组成的开关电路,经过一个线圈产生的。查看相关电路的上管,发现G极没有驱动的方波,更换产生驱动方波的MS-6+,此板修复。

网友:
MS-7267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C333               CMOS跳线旁电容导致CMOS电压低
PCB背面断线  此板用酷睿2开机,H_FSBSEL0断线导致主板FSB总线无法支持133MHz外频
断线          CPU座左侧电阻R382(0欧姆)与南桥间断线(南桥背面)。
南桥与CPU间信号线开路北桥空焊 量南北桥间信号线,割线确定北桥坏 R414(短路)、R203、R189 内存1脚电压升高为1.2V,MS-11旁电阻 Q21 CPU上方小三极管 V5.0 Q4 DDR下方
I/O I/O发烫    75232坏 V5.0 Q9 V4.2
CPU座地址线A3空焊 V4.2 Q4(G)、Q15(G) V4.2 DDR下方MOS管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