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谁能识别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12-14):
NEC FE1250显示器上的,与高压开关管有联系的,象是尖峰吸收电路的。上面标注
02 04

网友:
具体型号是ERA92-02,名称是快恢复二极管,反压200V,

网友:
二极管的代换

并列在行电路下阻尼管两端的一二极管,表面型号为PS156R
可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