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收一台昭阳E200的本子,开机报警三声滴后停顿一下再滴一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2-14):
开机电流上到1A多后回落到0.95A的样子,连续三声短滴后停顿一下后再短滴一声,机器不亮。有时查拔内存了能过,但这样的机会很少,只亮了两次。如果碰到点亮后进系统正常。已排除内存和插槽的问题了。有没有遇到过该现象的兄弟,能否告知是什么问题怎么下手?我准备拆BIOS重刷BIOS试试了。

网友:
补充一下:遇到亮后进系统试机过了半个多小时遇到机器死机了,强断电后再开就是最初的报警故障了!不像是BIOS问题。郁闷!~~~

网友:
加焊显卡  显卡容易虚焊 但是必须是独立的  不是的话查看硬盘坏道

网友:
报警声音很像显卡哦,建议加焊试试

网友:
你不查内存看看 报什么呢?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我是450块回收的,不带硬盘和电源适配器,不知道这个价格贵不贵?算是主板有问题的机器哟。今天又拿出来继续修了下,已确定一个内存槽有问题,点不亮,只好插另外一个槽在试机,没发现问题了,顺便把机器主板清刷了一下,特别是那块电源主板排插,因为E200的排插做的很垃圾!(客户说机器坏了三个月没用了)。机器维修到此为止,估计是那个坏槽插了有时能亮有时不行,检查了槽焊接没问题,排阻也没问题,报警声像显卡,是因为SIS集成的961集成显卡需要内存分配的,内存不正常也会导致是显卡问题报警。奇怪的是昨天试另外一根槽的时候也是不亮机,好像也报警。可能是清洗了主板问题就排除了。

网友:
不是吧的

网友:
楼主这下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