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联想旭日150点亮后掉电,ADP3205换了一样,不知如何下手了!!!!!
掉电

网友:
可能有进水的情况,该机除开3205一般都不会有重起现象,除非有
腐蚀的地方

网友:
把cpu 供电 好好加焊吧!遇到过!

网友:
好好的加焊3205 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网友:
我想也是CPU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故障现象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没有办法帮你一下确认是哪里出问题了,此板没有进来水吧,如果是进水了话,就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