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的46P焊点掉了,是否有补救办法

楼主(2008-12-14):
查这个焊点无穿孔,也无连线,是不是空脚啊

网友:
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一般来说,这个引脚是空PIN的。

网友:
各位版主们修板的时候都要查资料吗?你们哪里来的那么齐全的资料啊?

网友:
是MS-7125,谢谢飞翔,张先生你们的帮助,我发现买回来的MS-6是54176GRBF结尾的,线路和主板上的线路不一样,46P有线路.不知MS-6有没有不一样的型号,代换有没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