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LED灯怎样看?

楼主(2008-12-14):
POST卡灯开机时要注意观察哪几个LED灯?各灯的代表含义是什么?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
开机,12,3.3,5,-12的电压灯一定要亮。
时钟灯要亮,IRDY和RUN灯有的卡会亮,有的不会。就算不亮也不能说一定会有问题。
RESET灯在按下复位键时才应该亮,或者是长亮的,在按下复位键时闪一下。

网友:
在正常的主板上有些卡的RESET灯亮一下灭了,有些是一只亮的.我用的俄罗斯卡就是
一直亮的,总觉得俄罗斯卡不好用,在945的板上就只能跑到25.不知道你们用的俄罗斯卡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的那张也是俄罗斯的,感觉还比较好用(比较其他的卡),但是我就是看代码 灯我不会看,学习了

网友:
网上找的资料:
POST卡的功能就是读取80h地址的信息并通过数字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出来。这时,用户可根据显示信息,再对照厂商附送错误代码表中不同的POST CODE的含意来判断问题所在。

意思是说,要看BIOS是哪家厂商,不同厂商LED灯代码显示问题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