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005B的一些资料

楼主(2008-12-14):
(我在网上找的 要是本论坛已有了请版主帮我删掉 希望对大家有用)
ATX电源新型专用控制芯片AT2005B
    一提到ATX电源,就使人联想起脉宽调制芯片TL494与电压比较器LM339两块“经典"IC来。而新型专用控制芯片AT2005B兼有以上两芯片的功能。且其中电压比较器的数最多达8个,比LM339多一倍,加之内部还设计了一些专用的辅助控制电路,故以它为基础设计的ATX电源外围零件数更少,各种保护电路也更趋完善。目前,一些常见电源厂家如世纪之星、富士康、金河田等,都推出了采用AT2005B芯片的新型号ATX电源。

    AT2005B为塑封双列(16)脚直插式结构,各引脚名称及常见外围电路如图1所示,图2为其内部结构功能框图。现对各引脚功能及所接外围元件的作用分析如下:

    芯片第①脚为运放反相输人端(op neg in),(16)脚为运放输出端(op out).它们实际上分别是图2中误差放大器a10的反相输人端与输出端。外电路中该两脚间接有阻容串联补偿网络r1、c1,以改善误差放大器的频率特性.消除自激并增加带宽。②脚为电压调整输人端仅ad刀,v5和v12电压经电阻网络114,115和vr分压取样后,经②脚送人误差放大器。通过调整vr可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进行调节。③脚(v33)、④脚(v5)、⑤脚(v12)分别为3.3v,5v及12v电压的过压/欠压检测输人端。其中3.3v和5v分别直接接入③脚(v33)和④脚(v5),而12v需经电阻r6,r7(图1)分压后才能接人⑤脚(v12),因AT2005B最大允许输人仅5.5v。⑤脚设定的正常输人电压值约为2.37v-4.64v,超出此范围电路即自动保护。⑥脚(即为一备用的过压/欠压保护检测输人端。它可为某些多于上述3路(3.3v,5v及12v)输出的特殊电源提供保护。⑦脚为电源地(gnd),⑩脚为电f(vcc)o AT2005B电源最大允许电压为5.5v.常用值为5v.⑧脚(ct)为锯齿波振荡电容接人端。图2中锯齿波振荡器的振荡频率fosc由该脚外接电容ct的电容最决定.其计算公式为:fosc=410x103/(3.3xct)khz,式中ct的单位为pfo如ct=2200pf,则fosc=410x 103/(3.3x2200)=56.5 khz。

⑨脚(c1)、⑩脚(c2)分别为驱动输出1与驱动输出20因为是漏极开路输出方式,外电路需分别加接上拉电阻r3(如图1所示)。其最大允许漏极电流均为200ma,最大允许漏极功耗200mw。输出脉冲频率为上述锯齿波频率fosc的1/2(如图3所示)。(11)脚(rem)为远程开/关机信号输人端,低电平有效。当rem为低电平时,主电源开机;反之,rem为高电平时关机。(13)脚(pg)为电源正常("powergood”信号输出端,高电平有效。当pg为高电平时电源正常;否贝ilpg为低电平。(12)脚(tpg)为电源正常信号延迟时问设定端。延迟时间长短由该脚外接电容c4的电容量决定,当c4=2.2μf时(如图1所示),延迟约250ms。(14)脚(det)为信号检测输人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16)脚信号经隔离电阻r2接人det端(如图1所示),当该电压大于某确定值(如0.625v)日寸,才允许(13)脚产生"power good"高电平信号。图3为脉宽调制(pwm)作用波形。其中"pwm输出”即图2中误差放大器a10的输出。②脚的取样电压愈高.`pwm输出”愈大.导致⑨脚(c1)与⑩脚(c2)输出负脉冲愈窄用它去推动半桥开关管,使输出电压稳定。图1中电容c2的作用是保障电源的软启动。在电源启动瞬间,电容c2上端的电压迅速上升,导致⑨脚与⑩脚输出的负脉冲变窄,从而降低开机瞬间的浪涌电流,也避免了开机浪涌电压使过压保护电路动作。电容c3则稳定了(14)脚的电压,当电容c2下端的电压突变经r2传送过来时,.保证电源正常("powergood")信号的正确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