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功放IC的PDF

楼主(2008-12-14):
今天修到一台2.1音箱,变压器坏了。好奇,拆下散热片看看用的是啥IC,一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都是CD 2025HCP附上资料,说不定谁能用上。
另外请教下会修音箱的朋友,变压器坏的,能买到代用的吗?参数的话,从变压器标签上能看出来吗?

网友:
变压器坏的,能买到代用的吗?参数的话,从变压器标签上能看出来吗?
-------------------------------------------------
电压、和电流可从 功放IC的PDF里看到呀。

然后P=UI,然后找个比计算的功率P大1.5倍或相等的变压器就行了。

注:变压器次级电压*1.414=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变压器次级电压*1.141=U

应该是*1.414吧

网友:
对,搞错了,马上改。就是交流电整流后变为直流电,所以要乘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