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gfb775be显示器继电器不停的吸合

楼主(2008-12-14):
lglgfb775be显示器继电器不停的吸合,断开行部分还是吸合,主电源假负载后150v 还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那开那组电源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电路.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 我都断开了 继电器还是跳啊 不知道怎么检修了

网友:
显示器继电器不停的吸合是否还有绿灯闪烁及电源输出电压波动,LG显示器正常工作MCU必须接收到行输出脉冲信号...........。
检查行输出电路...................。

网友:
你想一下维修的时候是不是把电源下面的两个相连的焊盘给弄到了,我修过一台,开始是电源部分故障,等把电源部分修好后,出现了你这种现象,维修的时候把那两个点断开以为是自已不小心焊短路了呢,在接在一起就好了,就是输出部分!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一下我的维修记录,你看一下电源输出部分是不是有一个Q911,它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