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本本南北桥好坏

楼主(2008-12-14):
本本的南北桥,除了明显的故障以外(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如何检测南桥好坏,感谢高手指点!

网友:
电压,阻值,发出的信号

网友:
五种判断方法 第一 测量桥的对地阻值 阻值不能低于10欧姆   第二 桥上边的或者是桥周围的电容阻值不能为0欧姆  第三观察法  桥的表面不能有小洞  颜色在光线下不能太亮 第四 触摸法  加电时桥的表面不能过热 如果温度迅速高温 多数是桥内部短路  第五  作用法 北桥管理 CPU 内存  显卡 的中要信号 南桥管理 IDE  USB 开机关机信号

网友A:
主板的,希望能借鉴

1.  量:U口,南桥一般坏由USB引起 测USB数据阵脚
2.  PCI A14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
3.  看:看有没有桥明显烧伤
4.  CPU供电短路,北桥坏的多
5.  摸:是否发烫(待机烫,还是开机烫)
6.CMOS跳线中间脚(进南桥的针)对地短路
7.  L1117输出脚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希望能借鉴

1.  量:U口,南桥一般坏由USB引起 测USB数据阵脚
2.  PCI A14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
3.  看:看有没有桥明显烧伤
4.  CPU供电短路,北桥坏的多
5.  摸:是否发烫(待机烫,还是开机烫)
6. ...

师兄也是华宇的呵呵,我也是华宇的,对了你所说的CMOS跳线中间脚(就是进南桥的针)??
5.  摸:是否发烫(待机烫,还是开机烫)这个待机和开机烫的修法有什么不同呢,一般这种都去看1117对地值和输出脚电压,

网友:
你们说的是台式机吧,有没有笔记本桥的测法。

网友:
笔记本的还不一样,只是笔记本的没有L1117,没有PCI A14脚,南桥的话,主要测一下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出来,我见得多了,北桥的话,测一下桥上面的电容,还有到CPU的数据线,就可以啦,

网友:
CPU到北桥之间的AD线可以通过CPU假负载来测量,各阻值相差不超过5欧,阻值偏大或无穷大说明有空焊,如果阻值偏小说明之间有短路,还有一些控制线分别到北桥和南桥的,

网友:
南桥的话,主要测一下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出来
有机会要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主板的也弄上来了 有用吗 基本上 上面的兄弟都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好像本和台机是差不多的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