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液晶电源芯片炸飞了

楼主(2008-12-14):
接修时发现电源IC的8脚贴片炸了。看不到型号,根据1脚接地,8脚接开关管G级,判断此IC应该时SG6841,同时还两个问题,就是6脚到S级的电阻和8脚到G级的电阻都看不清了,不知是多大的,谁手头上有这方面的资料,麻烦说一声,谢谢

网友:
呵呵!可以去网站上找PDF啊,不过我刚看过,好像PDF里面没用到电阻,实际是有用到的,记不清了,要不我明天帮你看看,明天晚上我再回帖吧

网友:
是的,PDF里没有这个电阻啊,

网友:
呵呵!8脚接10欧到G级,6脚没接,但有一个0.5欧3W左右的对地电阻,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