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引起不进系统问题

楼主(2008-12-14):
一845PE主板。加电能正常点亮开机,可以用一般的GHO盘刻完系统。不过进入系统的时候在欢迎界面就被钉在哪里,没死机,不过拖动鼠标感觉指针轨迹很慢。有时会卡在哪里不动过一两秒就好了。就这样循环卡在哪不能进桌面。后来在BIOS里关闭声卡或者安全模式下删声卡驱动后就能进桌面。并且一切正常。一开始以为是声卡驱动的问题。换了其驱动后还是那样。怀一是声卡电路有问题。不过之前能在系统下正确识别到声卡的硬件及型号。请高手指点一下会是哪些部位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版的G,比如电脑公司9.2的
或者全新安装下XP手动装驱动,
不行就把声卡吹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