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256M DDR400的内存,只能在KT266/333板上才能使用?能否将其刷成DDR266的条子?

楼主(2008-12-14):
一条单面256M DDR400的内存条,其SPD信息为32MX64R-40C只能在VIA KT266 333主板上使用,将内存频率设置为100,否则便会死机,在INTEL芯片组主板上检测不到,报C1,在P4级的VIA,SIS芯片组中有时可以点亮,但进系统会死机或重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可不可以把它刷成DDR266的内存呢?

网友:
能用就行,不必要刷它,除非楼主想拆腾或者验证什么

网友:
呵呵,不是,只是想把它装在P4的主板上,不知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2009-06-11):
可以改频率但是不能入系统就没有办法了,单条应该可以进系统的,兼容性可以有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