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6memid测试程序的疑问?(显卡已修复)

楼主(2008-12-14):
前几天朋友给了一张盈通的显卡,说是花屏,大花需要修一下。

该显卡除了板上和散热片上有盈通的标志外,其它的地方找不到该显卡的具体型号。拆开显卡的散热片,GPU表面标识为:215L78AVA12PH,使用的是三星的显存芯片,正反面各4片,总共8片。

初次测试,确实是大花,不过有时开机的时候花的情况会好点,能看清点内容,有时候则很严重。

于由前面一直确定不了该显卡具体的型号,并且找来的ATI显卡的测试程序都对不上号,所以也没法测试。后来灵机一动,因为有时显示的效果会比较好点,是不是显卡上面的电容有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上面7个16V 470UF贴片安装的小电解电容给卸下了,换上全新的插件的16V 470UF电解电容。之后上机测试,好了,不花了,心中大喜。

于是再将该卡换到一台装有XP操作系统的主机上检测,看一下主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开机前面都很正常,进到桌面,系统提示检测到新的视频设备,之后提示是RADEON 9200 LE Family,显存是64M的。之后是安装显卡驱动,之后就又花屏了。

无奈,关机,再将显卡插到检测的主板上,开机,仍旧是花屏,看来不是安装驱动造成的问题了。因为前面拆电容时,热风枪有对着显存芯片吹过,心想有可能是显存虚焊造成的花屏。

下显卡,对正面的4片三星显存进行加焊,完成之后再上机检测,不花了。反正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再将反面的4片显存芯片进行加焊。

之后终于搞到了R6MEMID检测软件,对该卡进行检测,用里面的全部选项进行检测后,唯独第11项PM4 T3 Indirect buf通不过,其结果是(Skipped),是跳过。我用11项单独进行检测,仍旧是跳过。

再把显卡放到装有XP系统的主机上,仔细查看,发现在“我的电脑”里面,一些程序的图标文件不能正确显示,有点象花屏,除此外,其它的都正常。郁闷中

决定重新安装下XP看看。因为这个系统之前装过Nvidia显卡,有可能两者的驱动有点影响。

那么为什么第11项会自动跳过呢?如果说有问题,也不是“失败”,请高手支招。

网友:
经过重新安装XP操作系统后(安装的过程中使用该显卡),程序小图标显示花屏的故障解决了,安装上9200的驱动也不见问题,应该说该显卡已经修复。

唯独为什么R6MEMID的第11项测试会跳过?高手在哪里?

网友:
呵呵,你都知道Skipped是跳过的意思,还管它干嘛。
不用重装系统,直接进入设备管理器删除其它的驱动程序即可!
XP自带它的驱动。

网友:
总感觉怪怪的呀,应该说完全正常的显卡检测的项目应该都能“PASS”才对的哦

不管了,反正测试多做几次,没问题就交货了。

网友(2009-05-31):
你用R3或者其他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还在叫人家拿R3试~~哈哈。。赵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