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2800

楼主(2008-12-14):
跪求大侠赐教: 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2800  ,用导线把PS-ON和地线短接,电源启动,各路电压正常。(包括在12V接一个3.3欧姆的电阻或在5V接一个1.6欧姆的电阻。电源仍正常)。但是装在电脑主机上,刚开始电脑能运行10-20秒,此后电源停止工作, 12V    5V    3.3V     -12V 均无输出。+5VSB电压在1—3V之间来回慢慢摆动,反复启动主机,能看到CPU风扇稍微动一下。

网友:
前两天刚好有位仁兄问这个电源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电源的芯片是什么?这个芯片不是普通的494+lm339,最好上个图片吧。

网友:
辅助电源的问题, 先把辅助变压器次级的两个电解换了再说

网友:
芯片是普通

芯片是普通的      P1014AP06        494      339

网友:
电源已修好,谢谢两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修好了能不能不维修过程分享一下   我们也能多积累点经验

网友:
希望楼主把你怎样修的能告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换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因我接手这个电源是别人已修过,换过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型号已不清楚)。在出现故障后,它的压降在不停的变化。换掉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