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小弟新人

楼主(2008-12-14):
ATI X800
开机时候会卡在windows启动画面死机,只要进了系统使用一切正常,但是不能跑3D,一跑3D立刻死机,是哪里坏了??
Windows

网友:
看GPU和显存的供电有无杂波,或换GPU供电的电容,
如无效,则更换GPU,或修改BIOS降低核心频率。

网友:
楼上的大哥,你就是我的神啊,我重新刷了显卡的核心频率,降低使用,就好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显卡核心频率我从来没有改过呢,以前用的好好,为什么现在要降低使用了呢,是不是晶振不准了??还是显卡GPU老化了??
想搞清楚,谢谢赐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