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MF767显示器老烧行场IC——S1D2511

楼主(2008-12-14):
客户送来TCL MF767纯平,通电不显示,经查行场IC——S1D2511坏,(供电脚对地短路了),后查了行场IC周边元件后(一个三极管A733坏,此管和行场IC的第14脚想连,)其它没发现坏,更换了2511,通电后没显示,断电后发现2511又坏了,再查了一便2511周边元件无果。再次更换TDA9109(查资料说可以带换的),上好9109后,把供电脚的导针断开(修时已这么试过了,断开后此点的电压正常在11V左右)测正常就再次通电不显示,断电后发现又坏了(供电脚对地只用几十欧阻值了),——————————————————————————请各位朋友帮忙解一解怎么回事,老烧行场IC

网友:
高压包坏了  小弟曾经修过一个 当时换了6张块子上去就挂  最后还是被我更换高压包后修好了.

网友:
断开高压支路.再次更换行场振荡IC.

网友:
谢谢各位!后更换高压包了。现交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