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 BIOS刷新问题

楼主(2008-12-14):
一块华硕P5VDC-X BIOS刷新成初始化版本后,重启开机之后,还是要找BIOS升级程序!这个是什么问题呀?
BIOS升级

网友:
把英文提示写出来,或是拍个图片,你的描述太不清楚。

网友:
BIOS升级好后,重启一下,就会出现BOOT搜索软盘、光驱中的P5VDC—X.ROM

网友:
估计是刷坏了,只剩下BOOT块了。找个软盘,里面COPY一个能用的BIOS文件,最好写个自动刷新的批处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