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信号线断了,在线求助

楼主(2008-12-14):
我的显示器有时候显示变色,我就扭了后面的信号线,可惜不辛它已经被弄成这样了
导致现在显示器只有红色了,很难看. 1条绿色的小线还被我弄断了.

 求助
谁能告诉我这还能修吗?应该怎么修理
    谢谢了

网友:
能修呀   换个vga头就行了呀

网友:
接好就OK了

网友:
把坏的地方剪断,重新接个头,

如果长度原因,那么就换条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度够长,把坏的剪断后,露出的线子是和头里面的一样吗?
还有,那个头好象很难打开啊!直接用刀割开?

网友:
换VGA 头子不是叫你把那个拆开  是有专门的替代的头子.不过估计需要专业的维修人员才换的了.

网友:
哦,我是菜鸟,不太懂
   是不是买这样的,然后线子一根一根的对着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废旧显示器,把线弄断,分别测各脚要对应线,接上就行了#76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下VGA头子的接法.要详细的,我是菜鸟 ,啥都不太懂

网友:
买个新的VGA头子,然后用剪下来的VGA头子比对着,一根根接上,接好以后用胶棒粘好把头子锁紧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倒是这信号线可以整个取下来的,如果你的显示器也是这样的话,去电脑城里逛逛,碰下运气吧。

要不然你得拆开显示器外壳,然后把这信号线里面不同颜色的线,一根根的用万用表量直来,哪根线接在VGA头的哪号位置上,记在纸上。然后去家电配件店(至少我这是家电配件店)买个VGA头,按照前面万用表测量出来的顺序一根一根的焊回去。

如果你不会焊接的话,只是想修好手头的坏显示器,劝你不要弄了,因为你不专业,很可能越弄越坏,还是把显示器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处理吧。

最后补充一点,建议你每焊一根线的时候,用最小号的热缩管包起来,这样子即使你的线头长一点,扭到一起了也不会短路。我焊接的VGA线全是这样作,很保险。

网友:
VGA接头详解

VGA接口定义

网友(2006-12-21):
VGA接口定义

管脚定义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

计算机D15的焊接方法

选择 3+4 计算机视频线的传统焊法为:(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

3+4 线  D15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         脚 10
棕线         脚 11
黄线         脚 13
白线         脚 14
外层屏蔽     D15 端壳压接

还有一种非常适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红、绿、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脚接红、绿、蓝的芯线; 13 接黄线; 14 接白线; 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 端壳。

宏控中控系统投影机输出口(VGA)

选择 3+4 计算机视频线的传统焊法为:(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
5 线  D15
红基色 red (R)  脚 1
绿基色 green(G) 脚 2
蓝基色 blue(B)  脚 3
行同步(H)       脚 13
场同步(V)       脚 14
地线            D15 端壳压接

RGB接口
专业的显示设备除了有 D15 接口外,还有 rgbhv 的 BNC 接口。

RGB的焊接方法

非常简单一一即可,注意选用 75 欧的 BNC 头。

D15转RGBHV连接

RBGHV  D15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的芯线    脚 13
黑线的屏蔽线  脚 10
黄线的芯线    脚 14
黄线的屏蔽线  脚 11
D15 端壳与 10 、 6 、 7 、 8 连接起来形成共

网友(2008-12-15):
楼上的说最实用的就行了,,,
红基色 red (R)  脚 1
绿基色 green(G) 脚 2
蓝基色 blue(B)  脚 3
行同步(H)       脚 13
场同步(V)       脚 14
在随便接个工地,,,
你可以先把1,2,3,14,15的颜色位置线用表测好,然后按照原来的顺序焊接在新的插头上。地线随便接一根就行(个别15CRT例外),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基础,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搞定的,如果你有这个乐趣可以自己动手搞一下,如果只是纯粹的想搞好那倒不如花20大洋省事。

PS:一般红色是第一根,灰色或者绿色第2根,蓝色第3根,白13,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