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22液晶

楼主(2008-12-14):
今天客户拿来一晶冠生产的22的液晶,故障现象为,开机后五秒就黑屏,指示灯亮,由此判断了背光系统故障。遂拆开机检查。
直接用一组好的灯管换上去看,结果长亮不灭。说明高压板为好,但又用一全新的高压板给原屏上灯管供电时,两灯竟然全亮不灭了。难道灯管也好?由此又怀疑是否为高压板保护造成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将其振荡芯片的保护功能去掉后,仍用原来的灯管,果然亮了。拷机一会儿,观察。倒是稳定。但用手摸机壳的灯管位置时,发现很烫。显然电流过大。立即关机。思考,故障原因应该还在灯管上。虽然说用全新的高压板能点亮原灯管。可能是其电路设计与原板不尽相同,再者也可能新高压板提供的功率充足,正好补偿了灯管不良所缺失之处。于是将原高压板恢复原样。拆开屏检查发现,上面一组灯管两头已烧黑。且其引线还有些焦。于是取下,将一对尺寸相同的灯管换上后,把屏装好通电测量,不保护了,拷机数小时,未见异常,交付用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但问题是出在高压板,换了就OK了!

网友:
象这种故障灯管的比较少,多数都是高压板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明基17的,弄来弄去,最大在一位大哥的指导下并多一个7812才解决问题,我想应是当灯管有点点问题后,需要的电流变大,而原来的高压条设计的电流过小,所以在接原来的高压板,功率就不够了,而通用高压条一般设计的电流都大一些的,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以我的意见,高压的问题是关键

网友:
我的换灯管换上后,ok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联想的液晶也是这样的。原来的高压板上去一会儿就保护。我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正常显示,修了半天都没发现原机的高压板有什么问题,于是换高压板。用户用了十天左右又出现一样的故障了。而且还反映有糊味。我仔细检查发现灯管有个连线处打火把灯管一端的橡皮座子都打碳化了。换灯管和座子,再原机的高压板复原试机一切正常。至此问题彻底解决。这才想通为什么原来的高压板为什么找不出故障来。所以希望同行在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处理好。

网友:
楼主观察细致,分析冷静赞一个!这种电流过载造成电路保护的故障确实挺常见的,不为乎灯管和高压板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