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故障现象

楼主(2008-12-14):
IBM T42关机有时需要四、五分钟才关机。这是为什么?请高
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装个系统看看会好吗?在测测硬盘是不好是好的!

网友:
至少有三种原因 第一 就是要重新安装系统 第二就是硬盘有坏道 第三有病毒

网友:
谢谢!我是一下。

网友:
请问 如何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系统或者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基本是系统或是硬盘有坏道引起的,先重装系统来过